戴尔主机又来了,救命啊

楼主(2012-03-20):
以前有个酒店的客户修个戴尔的板子,没修好。给人家从网上淘了,这回没俩月又送来俩,,大哥们,给指导下吧,,是在是不好意思再给人家换了。。破戴尔的型号我都弄不准,产品型号:DCNE,主板是CNOKP561,945GR的南桥。。上机没复位,加CPU有咔咔咔的音。。应该是通病吧。。。小弟水平低,,修过的哥们,帮帮忙

补充内容 (2012-3-22 20:09):
呵呵,没想到这么多朋友关照,先汇报下情况:一个是电源坏了,另一个是别人看的,电压应该正常的,但是没有复位,他对比好的板子测测说是南桥旁的电容阻值都明显偏低,所以换桥了,结果就就通了一次电,明天有空把桥换回来,再看看。另外问下,GR的桥应该可以用GB的桥代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2604-1-1.html

网友(点评):
把问题描述的清楚点,DELL主板质量也没有那么差

网友:
俺D天呐,楼主都是标着正式维客的呢。楼下的弟弟们可相信你实力了。

网友:
主板还是好修啊
   测试卡上起    打阻值 大电压

网友:
LZ还是多学学技术吧,不要动不动就换板。

网友:
测试卡显示什么呀

网友:
如果需要大家帮你,你应该把一些电压什么的都测好了再来说~你这样大家想帮你也帮不了啦,不要动不动就通病,没有那么多通病的!

网友:
这样的板子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有图纸的对着图纸查就好了

网友:
测一下CPU有没有供电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吧,先修CPU这边,没主复位应该是南桥没VRMPG

网友:
没法解释,

网友:
这种问题,查查晶振电压多少V。我遇见过,不过是换桥

网友:
DCNE,主板是CNOKP561,945GR的南桥。。上机没复位,加CPU有咔咔咔的音。。
测下电压

网友:
一看标题很吓人啊!没有复位查看复位上的电子元件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先查下CPU,北桥 ,供电吧

网友:
能不能上点图片,你的检测结果是什么?

网友:
呵呵,没想到这么多朋友关照,先汇报下情况:一个是电源坏了,另一个是别人看的,电压应该正常的,但是没有复位,他对比好的板子测测说是南桥旁的电容阻值都明显偏低,所以换桥了,结果就就通了一次电,明天有空把桥换回来,再看看。另外问下,GR的桥应该可以用GB的桥代吧

网友:
哥们是靠着每天来报到,才熬成这级别的,水平可不行,估计迅维咋也给个全勤奖吧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