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摄像头能改USB的吗

楼主(2012-03-20):
如题  能改成USB插在台式机器上吗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
完全可以   你找出四根线  地 3.3  两个信号  分别接到USB上的 红白绿黑   这样就OK了

网友:
没有图片也没有图纸,怎么帮你~!

网友:
应该是5.0不是3.3吧

网友A:
摄像头有8个引脚8根线,不懂定义。。。怎么接捏?

网友:
只要驱动打上去就行

网友:
完全可以线接好了就行

网友:
你先测下主板上的引脚定义,然后在改啊,但是你改好换台式机上用,得装摄像头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有8个引脚8根线,不懂定义。。。怎么接捏?

上面应该标的有英文的缩写啊   你量也能量出来啊

网友B:
这个定义怎么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定义怎么找啊

咱就是這麼接成桌機能用的樣子的...

腳怎麼接沒有一定, 查原本的接線最安全!
你那五支腳, 原則上就一個排列 +5V/D-/D+/GND/GND
翻過來看一下可以看到有二支並在一起的就是GND,
其它的你應該就會接了吧??

网友:
一个摄像头才几个钱啊.何必这么周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