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修NEC大电容也要注意了

楼主(2012-03-20):
一大早,客户过来说,ACER4736G笔记本屏碎了,换屏。(窃喜!)今天运气不错,以来就换屏,小赚。轻松换上屏,正常开机,WINDOWS XP显示。收钱。客户说玩一会,等朋友一起走。随便玩,有无线网。
就在客户无意间玩着,说电脑自动关机了。我说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了,重新开机正常,过了几分钟,客户说又关机了。这时候我站起来了。说你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啊。客户同意装系统。客户连声说谢谢。这时候朋友已经过来了。说马上走。装好系统,正常开机。我说你在用10分钟。又关机了。
这次,我注意了,是宏基4736G的机器,应该是大电容。和客户说是主板问题,需要维修,客户很通情达理,赶紧拆机,打开一看确实是大电容,取下,从料板上拆330的电容4个加上去,开机亮,接硬盘进系统,上网,及分钟掉电。再加2个330的电容上去。亮机,进系统。还是掉电。(傻眼了)。
  和客户说,你机器先放这里,下午过来拿吧。客户走后,详细检查,机器没有任何问题,散热很好。就是掉电。想了想,会不会还是电容的问题,因为330的电容都是从料板上拆的。
  就元器件那里,买了新的三洋的高分子电容。换上去,亮机,进系统,正常使用了半个小时,没掉电。装机正常使用。到这里机器已经修复正常了。
  总结一句话,以后从元器件尽量还是要用新的。尤其是电容。

网友:
呵呵。有条件还是换新的好

网友:
拍张图看看啊,说的好空洞啊

网友:
本人准备了很多电容,和电容厂挂钩的~!

网友:
,我注意了,是宏基4736G的机器,应该是大电容。和客户说是主板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2607-1-1.html
      笔记本 什么大电容?   我砸 不明白?

网友:
真是,有条件的就买,没条件了就用旧的,只不过用的时候要多测测。

网友:
一般主板上有NEC大电容的  都是NEC大电容问题

网友:
有时候换过3组,才搞好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换新的,拆料版上的不一定是坏的,只是的多测试下。不测试的话,让客户拿走回头再来找,对影响稍微不好。

网友:
没有那么多新的一般都是拆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