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HQV液晶显示器开机不通电指示灯不亮电源IC被炸飞看不清型号

楼主(2012-03-20):
(无正文)

网友(点评):
开关管的型号,,,知道也可以对得上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从电路上测:
1脚:电源
2脚:光藕
3脚:空
4脚:300V
5678脚:地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和DVD电源里的电源IC一样的集成开关管的 是不是TNY275啊?

网友:
我用我的单反拍的,够清楚吧

网友:
看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在看看周围还有没坏的东西,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部分,还有交流转直流的那个管子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用通用板代吧。像这种,又没有图又开不清型号的。只能用这种方法了。

网友A:
是TOP258PN
这种芯片一般发热量比较大,烧的很多,我一般换了以后,改个散热片在上面

网友: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

网友:
电磁炉,也有用这芯片的!

网友:
在淘宝输入版号搜索

网友:
淘宝上面有些上传了高清图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改来的有效率,价格也可以报高点,你找芯片,换上去不行还得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TOP258PN
这种芯片一般发热量比较大,烧的很多,我一般换了以后,改个散热片在上面

谢谢这位大虾,我找个TOP258PN蕊片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买个通用的改吧    炸了太多东西的修的都不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TOP258PN
这种芯片一般发热量比较大,烧的很多,我一般换了以后,改个散热片在上面

已经修好了,换了一片全新的TOP258PN和一个 3.15A的保险管上去,OK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换了一片全新的TOP258PN和一个 3.15A的保险管上去,OK了!谢谢

长城显示器08年出的电源板上很多也是这个电源芯片,可以多备点!这种设计的电源板87%都是这个芯片和保险坏,基本上可以快速修复! 建议你改个散热片在上面!

网友:
这种电源芯片很少见哦!

网友:
一般炸飞了的是可以在机器里面找到的,只要没成灰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