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3 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2-03-20):
机器客户刚拿来时是卡第一屏 ,进PE也死机,显卡做过了,硬盘也检测了没问题,现在问题是可以装上系统了,但是一重启就蓝屏,求各位前辈指导下

补充内容 (2012-3-23 14:26):
机器已修好,谢谢大家的帮助啊 !

网友:
换过内存试下,这个是AMD的cpu,AMD很烦人的,CPU也会引起。

网友A:
硬盘接口改过不 ,或者你选择不加载驱动安装 ,应该是那个硬件出问题了 排除法,安装驱动

网友:
看来还是主板有问题呀

网友:
显卡没做好也会导致蓝屏的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下硬盘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接口改过不 ,或者你选择不加载驱动安装 ,应该是那个硬件出问题了 排除法,安装驱动

好啦  !谢谢啊,   硬盘借口一改  驱动不加载OK了

网友(点评):
小问题搞成大问题

网友:
BIOS里面硬盘接口改过了吗?

网友:
放过电的话那肯定是BIOS里的硬盘模式改变了,把它调过来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我经历过
1. 调整下硬盘的工作模式
2.如果到pe那一步死机,先别忙关机在那等一会就能进去了
3.看下bios 里面 这一项 (configure sata  as){ide    raid   ahci}

希望能帮倒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经历过
1. 调整下硬盘的工作模式
2.如果到pe那一步死机,先别忙关机在那等一会就能进去了

谢谢啊,已经好了

网友:
什么驱动不加载???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这款机器是驱动的问题 告诉您方法 使用ghost安装 在第二道释放的时候 手动把自动安装的驱动全部钩掉,方可进入系统然后进入官网大驱动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的我之前碰到过的

网友:
是不是改的硬盘接口模式啊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你的硬盘的接口模式没有改过来。其实你安装win7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用安装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这种问题没经验是很头大的!

是啊,闹心,还好有大家帮助已经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