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电源板电压不稳

楼主(2012-03-20):
长城显示器电源板电压不稳     320V的电压是稳的    但后面的5V 12V  的电压   不住的跳   相当不稳定    望知道的大虾指点一二   白菜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稳定回路,,包光耦,431,,驱动IC

网友(点评):
首先你说的电源不稳是指高于基本电压值 还是在基本电压值往下跳变呢?知道这个很关键。最起码你能知道是输出过高保护,还是负载短路保护。修过很多台类似机器,12V偏高(13V多)切不稳定,换电源IC搞定。维修要细心.

网友:
   是5v  12v  都不稳定么?    你试试断开后面的电感、然后再测测 、是不是后面的短路造成的   、你先自己测测  再问呗

网友:
817光耦前端有一个50v10uf的电容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还有看看那后面的滤波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5V  12V输出不稳定,把后继的电容都换了。我经常这样,不妨楼主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IC供电脚的电容  也可能是12V连接到5V的那个二极管

网友A:
先断开高压再测量,不稳的话可以换光耦、431和芯片看看

网友:
12V的我短了还是 不稳   5V我没插驱动板      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高压再测量,不稳的话可以换光耦、431和芯片看看

换什么芯片

Yy.

网友:
    12v断开不好    说明后面没有短,你看看前面,   再断5v的试试什么反应,看看反馈电路   不行我们再说

网友:
好像这个电容,我这空载不稳,去了这个稳定,没电容换 还能使用也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什么芯片

电源IC啊....

网友:
二次电源的电容·全部换了试一试

网友:
稳压电路那几个零件,出来的滤波电路,差不多

网友:
那块都烧的发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