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 求解释。。。

楼主(2012-03-20):
如图。图中的电容C436在电路中不跟C437这样的电容一样。。C436是否能通过电流,,就是左端进,右端出。跟C437这样的电容 , 一端接地得  ,有什么区别。。求解释。

网友:
他们的作用都是滤波的

网友:
电容的功能就是滤波和放大。你只上传个图,不说具体点,怎么帮你分析呢朋友

网友:
都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
应该是起滤波的吧

网友:
都是通过充放电进行稳流滤波

网友:
电容是通高频阻低频的,C436是用来维持电平的,以达到控制Q6的目的,看不出Q6是什么管子。

网友:
个人理解是在待机时给电容充左负右正的电压,使Q6的G极电平保持低电平让Q6 导通。只是个人理解不代表说的就对。

网友:
滤波的 打 的

网友:
个人理解是在待机时给电容充左负右正的电压,使Q6的G极电平保持低电平让Q6 导通。只是个人理解不代表说的就对。
同意此楼说法!

网友A:
怎么Q6好像是NPN型MOS管?

牛掰了,NPN是三极管 我看到也是NMOS

网友:
滤波的吧!~~~

网友:
跟他相关的前面一张图发出来,不然不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Q6好像是NPN型MOS管?

不应该叫这种说法吧,P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叫这种说法吧,P沟吧

怎么我看图好像Q6箭头是指着G极的呢!

网友:
爱紫淼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585163

网友:
管子有点看不清啊。像pnp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