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触摸板不能锁

楼主(2012-03-20):
品牌:华硕
型号:X44H
触摸板不能锁 , 尝试下了驱动也不行 。  请教一下哪个知道咋办啊?

网友:
此种情况一般是触控板驱动版本不对,或者是EC版本与触控板不对应导致快捷键错乱

网友:
到你电脑的官网上去下个触摸板的控制软件,看到你的型号下

网友:
是控制面板里面设置锁定的,需要官网程序

网友(2013-11-10):
藐视楼主被众人鄙视

网友(2015-09-10):
方法都试了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