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2-03-20):
苹果A1237  笔记本里面没插硬盘 开启后有声音  但屏幕都是白的 正常吗 是不插硬盘的缘故吗 我手上现在没硬盘所以问问你们这些老手这是正常现象吗 我没修过苹果

网友:
兄弟   我只遇到过不插硬盘开不起机的  应该不会出现你那种情况吧

网友:
屏幕是全白的 还有叮咚2声 声音  风扇一直在转动  就是屏上不出任何字母 所以高手们这对吗

网友:
可能这机器换过系统吧,如果不是装的苹果专用系统,有可能在进桌面前全是白的,也可能是屏供电木有哦

网友:
正常的。。。苹果机器特殊。。。不装硬盘开机要白屏。。。等装了硬盘开机前几次也会白屏、、

网友:
苹果都基本都是这样的,没有硬盘就是白屏,这个时候机器不引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