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的cpu一开机温度在60-70度

楼主(2012-03-20):
amd 的cpu一开机温度在60-70度 显卡65度运行一段时间显卡85-95度..正常吗?

网友:
只要机器可以正常运行,那就正常,你用软件去测硬件测度,也许不一定准的

网友:
不要太相信软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正常的吧。放着电影拷机看看。

网友:
AMD发热量大,,,我遇到个,把风扇改常转开机都是60多度,跑了一下温度一下就报警了,,只有飞5V的电压,风扇转速改大点,,还是70多度,,没办法。。

网友:
amd.amd呀,那温度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