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W9005S彩色液晶显示器关机白屏开机正常

楼主(2012-03-20):
今天接了一台KTC W9005S彩色液晶显示器关机白屏,开机正常。本来以为是信号接错了,可是我尝试了所有的接线方法都不行。它是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电源板上有两组信号,一组到驱动板信号有5V、ON、ADJ、GND.另外一组到高压板信号有12V、ON、ADJ、GND。电压都正常,它的亮度信号是导通的,ON是不导通的。有哪位大侠指导下。。。。。一直被迷茫了

网友:
是不是正常的额,显示正常不额

网友:
先清洗一下接口

网友:
谢谢各位,以解决了  是高压板上的一个Q1坏了

网友:
高压板修不来的,怎么测也不知道,测出来也没有代换的元件

网友:
Yy.
明知顾问,肯定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