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20 集成不开机

楼主(2012-03-20):
cpu AMD turion. AMD芯片组。
  故障 触发到0.14a停住、或不触发不触发的时候较多、
拆机裸板加电不触发、或触发到0.14 把bios电池卸掉、有时能开机、但是多算还是不触发、
开机键电压正常、也能拉低、后来想到把bios电池卸掉就能开机可能是没电了、于是测量bios电池、2.29V
换了个bios电池加电全都正常、、原来bios电池没电也能导致不触发、、、多学习、

网友:
哪种机器我修的大多都是哪个NV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ACER的机器,,貌似没小电池也能开机的吧

网友:
COMS电路也是引起不开机的因素

网友:
acer的没电池应该也能开机的啊,难道记错了?

网友:
确定是bios电池的问题额,不会吧 ,不上电池也能开机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