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9AW维修思路

楼主(2012-03-20):
现代N9AW 有LOGO,上数据线没有信号.
没有维修的思路,有那个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先测测电路板各电路时否正常工作了、驱动板有没有工作,你先测测

网友:
先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检查下行场,没问题就刷程序,还不行就改个驱动板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程序和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测测电路板各电路时否正常工作了、驱动板有没有工作,你先测测

开机都有LOGO,怎么会没有工作呢?

网友:
行场重点查呀,

网友:
vga接口旁边的行场 二极管 三极管

网友:
1. 看看主机的刷新率。
2.查一下行和场信号的输入。

网友(2014-07-10):
一般都是程序  或者接口附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