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下黑屏,电源高压一体板 新手求助怎么判断是高压板坏还是?

楼主(2012-03-20):
高压板区域8脚场管是B3942   IC是AZ75008M
目前是闪一下黑屏  板子为HKC-LCDMT19C

想请教下大家这个情况正常不,还有想判断下高压板是好的不       怎么接线才能点亮灯管
这种情况该怎么修

老手看了我问的问题请不要喷。新手学习中没办法

网友:
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呢

网友:
先看各电压正常不。正常就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电容坏的多,要不是就是保护,了!@

网友:
8脚的容易坏!换高压板最简单!看看5V 12V是否正常!

网友:
最简单大的就是换高压板跳线,供电12V,开启电压5V,还有地线。

网友:
先外接高压条点灯管是否灯管有问题。把开关线断开 接到5V上看是否能点亮  如还是故障一样 高压板问题。否则驱动板问题。

网友:
先点下灯管看下 不行直接改个高压吧  修高压太费事了 没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接个5V到on/off脚就可以了

如果 12V 地线都 ok的话,你接5V到开启脚就能点亮了,不过受不受开关控制就不知道了,你可以找找那个5V是受开关控制的,飞过去就 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 12V 地线都 ok的话,你接5V到开启脚就能点亮了,不过受不受开关控制就不知道了,你可以找找那个5V是 ...

恩,我看下,谢谢你哦!

网友:
这个板子电容坏的多,就是电源12V的滤波电容,我检测屏用的是点屏套件,把屏的套件接好,看屏能点亮不能,以此判断屏的好坏,大多情况是电容问题,再有就是高压管坏的。

网友:
高压保护了

网友:
1和16对地短路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个联想15寸的,也是亮一下就黑屏(按开关键屏幕就亮一下,斜视屏幕看见里面的画面),打开一主机,电源和高压是一体的,一个470UF/25V的电解电容微鼓,电容表一量,才有100多UF,更换之,排除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今天外接了个高压板,飞了三跟线,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