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日期能保存,时间保存不了。

楼主(2012-03-20):
一块翔升的主板AMD平台的,放了段时间没有。 再拿出来装好系统后日期能保存,时间保存不了。怎么回事啊?电池取下来测了有电3V。COMS跳线也正常的。 可是关了机第二天开机只有日期是正常的,时间慢几个小时! 了解的哥子帮帮忙!

网友(点评):
电池座,,氧化了,,,换一个,,,一个金属,,划一下电池座两个触点看看

网友:
晶振换了看看

网友:
求指点!

网友:
是不是南桥晶震,,还没遇过这问题

网友:
估计晶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像这个问题,我感觉一般是CMOS电路或者晶振老化造成的,楼主先换个晶振试试,不行跑一下CMOS电路,我感觉CMOS电路是最好跑的线路,楼主可以练练手,呵呵

网友:
估计是晶振的频率不准了!

网友:
走的慢 测量 CMOS 跳线电压 高于2V 的话 换晶振 要是 偏低的话 换电池

网友:
中病毒了吧

网友:
晶振肯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