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8GT 复位灯闪烁急用

楼主(2012-03-20):
onda A78GT 复位灯闪烁  有时候闪一会还会就跑码 跑到E9就不跑了 有时候还能开机显示 就是好像

老是跑不过一个地方的样子

网友:
有时候能点亮! 多半北桥虚焊了呗。

信口开河,明明复位故障,不要误导人家

网友:
应该是桥 的问题,做一下吧!

网友A:
桥的问题多了  呵呵呵    你说没有复位的话    也可以考虑下南桥     先压桥看看

网友:
好象是内存接触不良吧,你可以把内存擦擦看看

网友:
{:soso__3786777335082651991_2:}学习。。。。。。。。

liuze0109 -3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看呀,先换个CPU试试,AMD的U易出问题

网友:
真有是CPU坏的哟

网友:
内存,CPU都拆下来重装下,还有CMOS放下电

网友:
D2,D4,E9等一般是BIOS的问题,先把BIOS更新了,再做桥!

AM2

网友:
个人感觉   NB虚焊导致CPU复位不正常  压压NB 试试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正常不
北桥空焊

网友:
能亮机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       我怀疑是CUP座虚焊或者针孔有灰尘

网友:
这个桥不爱虚焊,先不要动它,先换内存,cpu再刷bios。

网友:
内存换过  cpu换过  bios也有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问题多了  呵呵呵    你说没有复位的话    也可以考虑下南桥     先压桥看看

压过还是一样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南桥压着试一试... 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就要看看其他芯片了,南桥发的复位都给了那些芯片,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排除了....  某些芯片故障,也能导致复位不正常。

网友:
我认为是有供电还未出来,时序错乱也会导致复位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