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简易BGA机看谁的方案性价比高

楼主(2012-03-20):
做一个能干大多数BGA拆装的简易BGA机(不含难拆的带胶芯片,这个你即使有高级的商品BGA机也不保证你能做得好)需要多少钱?这是个问题。

当然维修人员都有基本的风枪、风筒之类,这些不应算进成本里。 看你那些需要做,那些需要买,最后总共花多少钱。

能卖的配件尽量买,尽量减少加工,加工费,材料费也算在总价里,如果属于纯废品利用的可以不算材料费,自己能简单加工的可以不算加工费。比一比,看谁出的方案费用最小,看谁的方案性价比高。

把你的方案写在跟帖里,大家可以对跟帖点评;灌水贴一律扣分删除;好的方案会得到一定的加分。相信好方案坛友也会给加分的。

网友:
我做的(人人能的超简BGA)性价比还可以,最多只要3元钱.  (除开光波炉和风枪).
优点:1.加工简单,人人都能做出来.2,查是否锡化比成品还快,上提一点看,放手就复位,继续吹.
缺点: 支架外观不漂亮.
需花钱的有:8号铁丝1元(如在光波炉上排螺丁还是一元)  10个的长螺丁+自功丁+铁丁最多2元 共<3元
能找齐的朋友可不花1分钱搞定.

网友:
其实下点功夫木头也可以做得非常漂亮,甚至达到工艺品水准的。看看这个木制的支架,很漂亮吧!你说的缺点是可以克服的。

网友A:
自己的东西绝得是最好用的,尤其是自己动手做的,我的价也不是很高,实用。光波炉90,支架260元,升降架30元,风嘴自作。

网友(点评):
你的这个机器,支架260元其实可以不花的,找个燃气灶锅架也非常好用。

网友:
正在制作当中,等做完将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东西绝得是最好用的,尤其是自己动手做的,我的价也不是很高,实用。光波炉90,支架260元,升降架30元 ...

请问下升降架在哪里买得?30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升降架在哪里买得?30块?

旧货市场,是显微镜的升降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货市场,是显微镜的升降架

谢谢回复,但这东西可遇不可求的!不是肯定会有这家伙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