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 USB口都不能用

楼主(2012-03-20):
   有台联想R61 USB口都不能用,USB口有5V的电压,但是硬盘可以识别的到,我换了南桥还是不行,BIOS里的USB口是打开的,插U盘在BIOS是显示个  -USB这个选项!USB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800多,跟换了USB那个六个脚的芯片还是不行,没思路了有谁碰到过此问题吗?在线等待、、、、

网友:
数据线对地阻值偏高,检查接口到南桥之间的数据线

网友(点评):
800偏高,600左右才是正常

网友(点评):
IBMR6的USB口阻值就是800多。。

网友:
这还用说。。。。

网友(点评):
你等着扣分吧,禁止鑵水

网友:
灌水也要讲技术的,嘿嘿。

网友:
在换一南桥。可能拆机的南桥不良

网友:
检查下南桥USB模块的偏置电阻,好像是22.6KB的电阻,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阻值打下看看

南桥的阻值怎么打啊,

网友:
还差2222222分啊!!

网友:
应该南桥的usb模块的偏执电阻有问题

网友:
只有打南桥阻值,和查看USB电路了

网友B:
来了刚好问下楼主,你插上U盘的时候USB中间的两个角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啊?我一个宏基的网本想刷BIOS可是USB不能工作,看看的U口电压在插上U盘后电压多少。

网友:
查一下信号线,阻值有点偏高了

网友:
怀疑南桥是坏的或者主板的南桥焊盘脱焊  毕竟R61的桥是打了黑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来了刚好问下楼主,你插上U盘的时候USB中间的两个角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啊?我一个宏基的网本想刷BIOS可是USB不 ...

有个脚有3V有个脚没有电压

网友:
查电路图,跑线路看线路,南桥可能植不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脚有3V有个脚没有电压

楼主好了没有呀?你有把系统重装过没有?是移动硬盘可以用吗

网友:
应该还是你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呀?你有把系统重装过没有 上次我有台机子重装系统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太详细,你上面想说的意思是USB口不能用,但是硬盘可以识别,BIOS可以识别,那你说在什么 地方不能用,是在系统里不能用?还是选择用U盘启动不能启动,要是在系统里不能用,你得说说提示什么样的错误。

网友:
IBMR6的USB口阻值就是8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