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无规律黑屏 求解

楼主(2012-03-20):
昨天收到一台长城1931的液晶显示器,刚开机用半小时没什么问题,半小时后开始出现黑屏故障。。每次黑屏2到4秒钟。然后自动亮起。再用几分钟又出现情况……一直循环     拆开来没检查出什么问题,各位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电源板散热不好引起的还是驱动板故障      等待中……

网友:
把按键板拔掉看看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先用高压板确认 灯管吧 ,我以前的就是灯管导致相同的问题,然后排除电源板和高压板,最后再找驱动吧

网友:
电源是外接的还是一体板?如果是外接的换个电源试试,有条件可以换个屏接上试试。要不抱套点屏电路试试,确定是屏还是高压或电源,才好下手修

网友:
显示器若是外接电源适配器的,检查、更换驱动板12V滤波电容(电源插座旁)试试。

网友:
高压问题了

网友:
都说测试啊,我就是不知道从哪下手啊,是高压一体板,外观看不出问题。主要是用时间长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半小时后。这应该算是条线索吧,,,,,我也在考虑灯管,可是拆灯管可不是小事啊,半年内被我拆坏三个屏了,现在不确定问题我不敢乱拆屏了

网友A:
你还是送修吧!你的水平半年了没长进!修液晶最基本的是看指示灯的变化来不拆壳判断大体故障。你也没有给出指示灯的情况呀!用通用版点一下屏测试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或在黑屏后换维修用的测试灯管检查)

网友:
不会吧,半年拆坏了三个?拆屏只要细心就行了,应该没这么严重的呀

网友:
黑屏后指示灯变色了吗?黑屏后各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送修吧!你的水平半年了没长进!修液晶最基本的是看指示灯的变化来不拆壳判断大体故障。你也没有给出 ...

指示灯一直正常的,没什么变化。而且每次只黑2到5秒左右

网友:
如果是群创的屏百分百是灯管低压端虚焊的问题

网友:
指示灯正常。可粗略排除驱动板、电源。重点排查灯管、高压板(一体版的高压部分)。最简单的方法。用外置灯管替换。最终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上的大哥们,我昨天专门试了一天,换了一套电源板和驱动板就没问题了。那应该确定灯管没问题吧,之后专门改了一块高压板,换上还是黑屏,可惜没有驱动板,到这应该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了吧????

网友:
找个点屏套件点一下试试啊

网友:
各位大虾好,这个显示器终于搞定了,买了一块驱动板,装上试了半天时间了,没出问题,应该OK了。嘎嘎,不知道刷程序会不会好,有机会把换下来的板子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高压板,高压包可能性大点

网友:
这个问题查驱动板3.3V  1.8V供电前面的二极管换掉。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我今天也接到一台M1931的长城显示器。与你这台的故障现象是一样的。外接高压板。外接灯管。都试过了。黑屏时指示灯是绿灯。应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