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电源的负载问题

楼主(2012-03-20):
   想请教一下,可不可以用220V/60W或100W的灯泡做测试电源的负载? 应该怎样算出像12V下灯泡输出多大功率。

另外用电炉丝当负载的话,用表量出来的电阻就是R=U*U/P的值吗? 怎样算出12V或5V下电炉丝耗的功率?

补充内容 (2012-3-24 12:44):
长城300P4,12V有一点偏低,空载时11.7V,加负载时11.59V,电容没发现鼓的,换12V电容还是这样。像这样的应该查哪儿?

网友:
用灯泡,你要算出灯泡的电阻,就好了,电炉丝也一样

网友:
60W的灯泡,我算出来阻值应该800多欧,但我用表量出来才64欧。如果按800多欧算,12V才能消耗0.17W这好像太少了点吧。

网友(点评):
220V的灯泡你接在12V上,这个比例就是18倍,再开方,就是330倍,60W/330=0.18W

网友:
用220V的灯泡不适合测12V、5V ,看不到什么亮光。其实直接买12V、6V的摩托车大灯泡最好,灯泡已标明功率,不用浪费时间来计算

摩托车大灯作负载最好

网友A:
800多欧是交流阻抗,64欧是直流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0多欧是交流阻抗,64欧是直流阻抗

你的意思是我要是算12V下的功率得用万用表量出来的这个64欧来算是吧。

网友:
灯泡做假负载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先算负载的电阻。

公式就是 U=IR P=UI P=IIR P=UU/R这几个灵活运用。

楼主可以买些大功率的12V汽车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我要是算12V下的功率得用万用表量出来的这个64欧来算是吧。

64欧是冷电阻值,实际在220欧这样。

网友:
好教材好教材

网友:
去找个1.5 50w的电阻也可以试了

网友:
      哎呀,真是学以致用呀,以前都学过的东西现在看到例子才想起来呀.确实是好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