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强制关机,无cpu供电

楼主(2012-03-20):
好久没发帖了,发个帖求助一下高手们,有一块七彩虹945md的板子能触发,不能强制关机,io是8712的,开机后其他供电正常,无cpu供电,cpu采用rt8802a控制。换过io,rt8802也换过,还是老样子,南桥换过晶振,查到此处我有点疑问,求助一下,是先搞定强制关机呢还是先搞定cpu供电,rt8802工作条件满足的,31脚vdd5v。1脚en1.2v。vid组合一高一低正常,我估计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麻烦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修供电即可解决关机问题
12脚也要查 1。2左右

网友:
真是奇怪啊,查了12脚的电压只有1.1v左右,但是刚开始没有cpu供电,在rt8802周围量了一圈,居然cpu供电有了,也能正常光机了。上cpu和内存开机居然跑c8重启一下跑26,再重启一下,点亮了,在关机开机,又是c8,重启两次点亮,每次都一样,奇怪,点亮了刷bios,一样,后来装上硬盘既然找不到,ide的就ok,sata就不行,我决定吧问题锁定在南桥上了,加焊一下,嘿嘿,全部问题解决,开始还在想inter南桥不会虚焊吧,实际证明也虚焊了,
还有个问题,在基地买个pti6诊断卡,完全不习惯,以前用四位数码管的还是习惯,想起我的卡就郁闷啊,又一次给别人修机,测试忘记取下,把我的卡一起抱回家了,,,

网友:
在rt8802周围量了一圈,估计是虚焊了,用表笔测的时候将虚焊的地方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