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P 516

楼主(2012-03-20):
今天接到一台HP516的机器,开始电流跑到1.3-19之间来回跳,灯不停的闪,BIOS刷 过了,显卡也做过了,北桥也做过了,CPU也过了,还是无果,实在是没思路了,还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cpu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AMD,要不你可以加热一下CPU看看

网友:
用原装电源是哈个额

网友:
hp商务机很多都需要原装电源的

网友:
显卡做过了,你换个显卡芯片试试,前几天接台也是HP的,情况跟你一样,最后换个显卡好了。

网友:
找个CPU 换下试试

网友:
修不好,我给你卖块板子

网友:
换显卡,北桥试试

网友:
我这有一台 是大小写灯闪个不停 电流就停在1.1几左右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过大写灯不亮。1.3到2.0之间跳动、就是不亮

网友:
压着CPU就开机了 不是座子虚了就是cpu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