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V 主板进水,不加电问题

楼主(2012-03-20):
华硕A3V 主板进水  有待机电压,但是查主板上待机时,只有3.3V 而没有5V , 按开机无反应,请问这个板上面待机时有5V电压产生吗,产生5V电压是不是TPS51020 这个芯产生的啊, 中间用万用表查电压时不知道碰到哪儿自动加电,显示,按开机键关机,然后再开可以,结果拔掉电源,插上再开,开不起了

网友:
找图纸吧、

网友:
好好看看图纸 是不是有5V的待机电压 好好查查5V的供电线路

网友:
按开机时序一步一步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