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发些液晶屏白屏故障维修解决方法,对于新人特别困难。

楼主(2012-03-20):
我这两天碰到3个白屏 现在有一个是明基G900WA 也是白屏 无头绪,往往都是屏板保险都没有问题,请问不会都是屏板问题吧。

网友:
如果保险没坏,那驱动板的电压送上去了吗?

网友:
你测量一下如果屏电压正常。用通用版点屏还是白屏。那就是屏上的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笨法子      你自己试试    可能行的     先检测大概是屏线上那一块出了问题    再把那一块的电容   什么配件  全换掉   试过了    行的   你信就试试      不信就直接给客户

网友:
也接了个白屏液晶,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A:
据说 有人敢把 12v的电压直接送到升压芯片12v输出那 不用dc-dc 电路

网友(点评):
这据说跟胡说差不多

网友:
看一下5V有没有供给升压芯片,如果有的话90%升压芯片坏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查电感到芯片这一段电路

网友B:
什么道理呀 ,叫他去学一下屏上面的升压原理与屏的供电电压就知到了,屏须要多个电压的30V   -5V   6V等多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道理呀 ,叫他去学一下屏上面的升压原理与屏的供电电压就知到了,屏须要多个电压的30V   -5V   6V等多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799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7996-1-1.html

看 19# 的回复

网友:
估计屏板上哪个电容或电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 有人敢把 12v的电压直接送到升压芯片12v输出那 不用dc-dc 电路

  屏幕供电 开始不是就是5v升12 v吗   至于负压和 你说的那些不都是12v转的?
而且 那哥们确实成功了啊

网友:
看供电咯,供电不正常会白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