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LGW1934S高温故障。在线等

楼主(2012-03-20):
客户送来用十几分钟就黑屏,我点灯官半个多小时没问题就加一块高压板,然后用了两小时也没问题就让农牧民户取走了。第二天就坏了,我打开一看又是高压坏了。把原来板上的胶都烧融了。我又换一块试也温度高。电源板输出有点高。6V,16V。问一下各位高手这是灯管的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我手上没电源板换不了。
黑屏
你换一个高压板电压12到25V的那种的,,

网友:
你换个带电压高点的高压板,把原高压板断开。你确定灯管没问题?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多些。电压输出不稳,仔细检查下,实在不行把升高压的电容都换了在试试
同意楼主:
5.0
落叶ㄨ飘零
同意楼主:
我感觉也是 lg的电源板 6v 不对吧 也就 5v 左右啊

网友:
液晶屏灯管坏了,或者脱焊了

网友:
LGW1934S
应该说是设计上的缺陷,在使用了一年多点灯管必坏,先换灯管在说吧

网友:
高压断开了。高压板也换了一种。

网友:
如果是电源板的话,是哪的问题,我把431,光藕也换过了。

网友:
那我还是换换灯管再说吧,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换多少个高压板都没有用呀,先把灯管线焊好吧
当然想偷懒,先找准两根好的灯管,加个宽电压的两灯高压板上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