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10k独显本到1.1不亮

楼主(2012-03-20):
SL510 为ATI独显本,T4500CPU,三代内存,电流跳到0.8-0.9-1.1-1.0-0.9-1.0,不插内存为0.8-0.7,不插屏或者外接马上掉电,测北桥到显卡电容阻值,显卡这边都相差一致,北桥这边,边上有二组相差5欧左右,南桥非常烫,测全部供电正常,CPURST有,各外设芯片无发热,感觉显卡不过,不知先从那一块入手.

网友:
楼主可能是哪里短路了吧南桥发烫          好像没过显卡吧   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不过显卡是有黑胶的,做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好温度

网友:
一接机的认为显卡有问题,拆机一看,全是全是黑色的灌胶,压力大,还是量量看,以上疑点都可能干错桥,求一组黑色灌胶基地360曲线参考.

网友:
LZ做显卡了吗,我的一样的情况,正在做显卡 不知都行不行,BIOS也刷了,一样情况。

网友:
检查下南桥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