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3-20):
今天修了一台现代显示器,问题是不显示,有电源指示灯亮.拆机测量电源板电压的12V5V输出,发现12V只有8点多V,5V只有3点多V.断开高压板供电还是这样.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换旁边的虑波电容,电压还是起不来.后来到有个33K的电阻阻值变为31K,看线路才知道是取样电阻,换掉OK.
不显示

网友:
LZ讲得好轻松,好简单,看过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这个电压变低有些还电蛮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