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花屏 这样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2-03-20):
三星显示器
型号:943nw
model code:LS19MYNKBB/XSF
    故障花屏,个人认为屏坏了  但还给客户说先放在我这给在你看看,  拆开之后测屏接口位置对地阻止正常供电阻止400多5v电源正常   rgb三基色阻止170基本一致认为正常 本人也认为是屏坏的 但存一点侥幸心故此想请教论坛的各位师傅有没有可能修好先上图给大家看看
因为没有别的屏试 就用烙铁加焊了一下屏上面的主芯片在试就变成这样花屏了 就想问一下各位师傅 会不会是主芯片坏了  给点建议  谢谢了!!!

网友A:
用替换法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Yy.
大哥,貌似你是修主板的把

网友:
看的应该是主芯片坏掉了,你加焊前是什么样子呢 ???

网友:
应该是屏坏,如果没专业知识还是别修,上次有一台式屏也是这样 50元收的 结果搭了50元换屏芯片没有搞好。

网友:
我很是郁闷,老是有人说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样应该是屏坏了,有主芯片也可以换掉试下。

网友:
屏挂了   难修了

网友:
看下3.3V的供电,有惊喜

网友:
可以先换根屏线看看,不行就要点屏看看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看不就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但最好用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不好修,可以试试,屏的问题,主要是屏线路太麻烦,不方便测,零件也不好换,要修就得下功夫了!!

网友:
三星的花屏...有点难整 ..量下屏上的那些工作电压都有没有..

网友:
这是在客户家里的,可是到我这现在还没问题!真晕。E1920

网友:
三星的程序问题偏多~!

网友:
换主芯片试试

网友:
看看屏上的电压,22V 。-6V。12V.3.3V正常不

网友B:
芯片 的几率很大。有没有用热风枪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 的几率很大。有没有用热风枪加焊?

加焊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刷程序试试  不行就用通用版试试

网友:
原来有10%的可能屏没坏,从写屏有可能能好,现在看屏可能坏了

网友C:
曾经修过类似的故障,就是没有搞定。不知道楼主能不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替换法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貌似这和显卡的花屏有很大的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修过类似的故障,就是没有搞定。不知道楼主能不能修好。

我也没修好  坏给客户了

网友:
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4940

新安江 -6 连这三个字都要复制,太过分了!

网友:
你点屏试一试   先确定是撒原因

网友:
换个芯片吧,这种芯片坏的非常多,都是花屏

网友:
应该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修前为何不用通用版点一下屏看看先

网友:
手上没有就没点

网友:
屏的主芯片没有焊好。重新焊接OK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的保险坏了

网友:
路过学习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看 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吧。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