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维修本人总结几点

楼主(2012-03-20):
1、U盘插到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

维修思路:根据故障现象判断,U盘整机没有工作,而所要具备的条件也就是我们U盘维修的重点。无论任何方案的U盘想要工具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供电,分为主控所需的供电和FLASH所需的供电,这两个是关键,而U盘电路非常的简单,如没有供电一般都是保险电感损坏或3.3V稳压块损坏,说到稳压块再这里也说一下,其有三个引脚分别是电源输入(5V)、地、电源输出(3.3),工作原理就是当输入脚输入一个5V电压时,输出脚就会输出一个稳定的3.3V。只要查到哪里是没有供电的根源,问题就会很好解决了。

(2)时钟,因主控要在一定频率下才能工作,跟FLASH通信也要*时钟信号进行传输,所以如果时钟信号没有,主控一定不会工作的。而在检查这方面电路的时候,其实时钟产生电路很简单,需要检查晶振及其外围电路即可,因晶振怕刷而U盘小巧很容易掉在地上造成晶振损坏,只要更换相同的晶振即可。注意:晶振是无法测量的,判断其好坏最好的方法就是代换一个好的晶振来判断。

(3)主控,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正常那就是主控芯片损坏了。只要更换主控了。

2、U盘插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U盘修复软件无法访问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首先的一点说明U盘的电路基本正常,而只是跟电脑通信方面有故障,而对于通信方面有以下几点要检查: (1)U盘接口电路,此电路没有什么特别元件就是两根数据线D+ D-,所以在检查此电路时只要测量数据线到主控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即可,一般都在数据线与主控电路之间会串接两个小阻值的电阻,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要检查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2)时钟电路,因U盘与电脑进行通信要在一定的频率下进行,如果U盘的工作频率和电脑不能同步,那么系统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了。这时就要换晶振了。而实际U盘修复中真的有很多晶振损坏的实例!

(3)主控,如果上述两点检查都正常,那就可以判断主控损坏了。

3、可以认U盘,但打开时提示“磁盘还没有格式化”但系统又无法格式化,或提示“请插入磁盘”,打开U盘里面都是乱码、容量与本身不相符等。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可以判断U盘本身硬件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软件问题而以了。

解决方法:找到主控方案的修复工具搞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就要大家自己看U盘的主控是什么方案的来决定了。

U盘故障大概也就是这些主要问题了。而对于无法写文件、不存储等现象,一般都是FLASH性能不良或有坏块而引起的。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了呢。随便说明一下,U盘不同于MP3,他不存在固件之说,但有些厂家把自己的软件放到里面,低格一下就会没有的。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碰到主控损坏或找不到相应的U盘修复工具时,可以用U盘套件来重新搞一个新的U盘,方法就是把故障机的FLASH拆下来,放到新的PCB板上就可以了。U盘套件包括(PCB带主控(分1.1和2.0之分)及外壳一套)U盘维修起来非常简单,做数据恢复就更方便了

内牛满面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啦。还是沙发呢!

网友:
了解一下 基本坏了就不怎么修的

网友:
还是不会  有图吗

网友:
网上复制过来的吧?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教程

网友:
有的U盘不稳压至3.3V,而是直接引入到主控芯片,由主控芯片降压.

网友:
谢谢,学习了。刚好遇到了一个不认盘的一个问题,刚好搞一下

网友:
这可要几好了,用的到

网友:
到底是谁抄的谁的啊,几个人发的都一样

网友:
TDK 2G U盘,能认盘符无法打开,主控是群联PS2250?  到U盘之家下载量产工具无法量产,怎么样修复?

网友:
可惜我还不能全看懂呀,等我学了主板维修后。我想我就全能看懂了,也就会修U盘了不错的帖,谢谢!!

网友:
学习了!  现在那个还修U盘哦

网友:
以前有看过滴。不过还是。支持下。 顶下楼主

网友:
还不错 现在U盘修的人还是多

网友:
刚好我的一个U盘坏了,提示格式化,但是格式化又不能完成。

网友:
比较 全面 我也修U盘 但是对于电路上略懂 一般都是用软件修复的 以及一些简单的小毛病

网友(2012-04-19):
帮您顶一下

网友:
学习了,下次也自己研究U盘了

网友:
学习了啊,楼主提供的资料很不错

网友:
又是一个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2-10-09):
不要太在意谁超谁的,只要能 为我们所用,能更好的为人们服务就OK了

网友:
可以保存下

网友A:
u盘 拆不开怎么办

网友(2013-11-21):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碰到主控损坏或找不到相应的U盘修复工具时,可以用U盘套件来重新搞一个新的U盘
上哪儿找U盘套件?

网友:
不错 总结的很好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4-03-11):
还能回复哦,能不能借用晶体两端电压不等且不超过1V来判断晶体的好坏呢?数据脚没电压,唉,我的资料啊

网友:
前天推掉一个客户呢,能认但是没磁盘

网友(2014-04-14):
我换了个Flash闪存,插电脑上也提示安装成功,就是看不到盘符?

网友:
我的U盘找不到时钟晶振

网友(2014-07-16):
我的U盘只是在装系统时才用

网友:
膜拜大神啊,U盘还可以这么搞

网友(2016-03-27):
学习了,我就想知道数据线出来的两个电阻多少阻值的?我的直接导通了,找不到该换多大的

网友:
我主要是问下数据线连着的两个电阻阻值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