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然用可调稳压电源改通用高压条点亮灯管?

楼主(2012-03-20):
买了一条通用9V - 20V的通用高压条,想改了方便以后测试灯管用,现在就是不明白用可调稳压电源能改不?
VCC主供电知道,GND地线知道,就是 ADJ及ON不知如何搞? 我这高压条开启信号应为3。3V吧,3。3V可以在主供电处飞线到ADJ及ON吗?再用分压电阻分压出3。3V吗?但是该如何分压?假如20V VCC电压,应该用多大的电阻分压?分压不用接地吧?

网友:
自己顶一个吧。。

网友:
凭感觉 上吧  尽量往大上  然后在一点一点的改  我改了一个用12v   开启信号用了个大电阻 接到12v 就这样

网友:
不如用ATX电源

网友:
买一个测试工具不好些么,又方便

网友:
加个  7805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试试,哈哈。

网友:
调至12v  正极串联4~5个二极管到ON   ADJ断路

网友:
成功了别忘分享

网友:
用12V高压条,主供电接一个IBM的接口,直接用IBM适配器插上就可以,控制脚用CMOS电池即可。这样搞连可调电源都省了。,我旁边还接了一个小插头是为以后插CMOS电源用的。一举二得。这可是我自己亲手动脑筋制作的,用的上要谢我哟。

牛B

网友:
9楼强人啊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