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屏背板电路维修资料经验分享

楼主(2012-03-20):
本人维修屏有一段的时间了,对屏背板的维修总结了一部分经验,现在拿出来共大家参考,有兴趣的可以展开讨论。下面先上图
标号内原件:
1,。可调电阻,vref调整电路,调节这个可调电阻,可以调整vref电压,对应的是屏的色彩变化。
2,屏主控ic,将屏线送过来的lvds信号转换后送到屏的各个驱动模块上面
3,屏供电保险,后面有短路的话他先挂,如果换了保险不好,就会仍然白屏
4,lvds信号测量点
5,主供电电感
6,升压控制ic,又叫dc to dc芯片,有多种型号,外形也不一,一般有八脚的,四面16脚。四面24脚等,一般没有代换的,坏的话原型号代换,
7,vgh升压电路一般由二极管,mos管,431等组成作用是将5v电压提升到18v以上驱动屏电路
8,vgl控制电路,将电压减低到-7v以下
9,屏驱动ic
10,存储,部分屏会有资料,换屏不换资料容易出问题
对花屏,白屏,黑屏等现象,在排除驱动板及背光问题以后,我们就要对屏电路进行维修,由于屏的生产工艺不同,液晶有常开和常闭型,常开型不通电是表现为灰白色,常闭型就是黑色,有背光后一般表现为白屏和灰屏,而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首先要测量保险是否损坏,更换时英尽量更换同样大小的保险,如果正常了,那么恭喜啊, 多挣点,如果仍然烧坏,那就是后级电路短路厉害,要进行深层次维修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保险没有坏,但是驱动板保护,同样会造成屏不亮,这样的一般是屏的主供电电路滤波电容不良(漏电或者短路),,只要在保险后面加2-3v电压进行烧鸡,很快就会有结果。
好了,接着说,如果换上保险仍然烧,用烧鸡法看看是不是电容短了,如果是升压芯片热,那有百分之90的可能就是他坏了,换了再说,如果换了不好,就看vgh和vgl电路,加电烧鸡,即可判断哪个部分问题,一般电容短路的比较多,
还有部分电路会有一个1117降压电路给屏主控供电,但是因为坏的比较少,容易测量就不说了
屏供电以后就会有升压动作,一般屏的驱动电压有vcc(5v),vgh(18v以上)vgl(-7v以下)屏主芯片供电(5v或者3.3v)屏驱供电2.5v,任何一个没有就表现为白屏或灰屏了,测量过程中,由于屏设计不同,有些屏省略了很多控制芯片,而直接使用符复合mos管加电容加二极管进行升降压,这样的屏坏的也多为那些小的六脚的管子,平时可以多收集一些坏屏,作为料板。只要设计电路一致,标号不同的管子多可以代换,而没有省略的,使用max,tps等系列的控制ic就只能原型号带换了
花屏
我这里说的花屏是屏有显示,但是是色线或者色彩不全,等,一般出现花屏就是屏主控ic坏了,对已不带数据的主控有90%可以换好,主控ic可以从淘宝上淘到,但是多数有假的,换了几个还不好,还有就是掏碎屏后的拆机板,可以买回来后对应着换,由于针对同型号屏,所以淘到的几率不大,但是一旦有淘到的,修好屏的几率就很大。
对于出现亮线彩线,黑色竖带横带的就要用专门的压屏工具进行维修了,压一次100元以内,如果有漏液的斑点,那就直接报废,10-20块收回来当料板。
笔记本的led屏
除了接口设计和背光方式不同,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多了一个led的升压芯片,一般是四面16脚的封装背光不亮首先测电压是否过去,然后看升压ic是否发烫,产生的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的或就把被管线拆掉,如果正常就换led条,还不正常就换升压ic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4.5
下载花了好多分

网友:
咋发几个屏的供电ic资料

网友:
楼主好强,屏也修,但屏坏的太少了

网友(2012-05-09):
感谢楼主

网友:
my 质料

网友:
后面纯粹灌水的,直接删除!

网友(2012-03-27):
Solo。 + 10 给我也来一份。397998128@qq.com 三克油.

网友(2012-06-08):
屏坏的也不少,,

网友(2012-04-29):
资料前面的字母表示的屏的型号么

网友(2012-03-20):
太复杂了,难修了

网友:
谢谢分享,手上正好有片白屏的,拿来看看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压屏线工具有没有便宜又好用的

网友:
真是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大家受益了。

网友:
对于单条竖着的亮线,可以用那个铜头的压膜工具,加上内热烙铁就可以了
不过成功率不怎么高,还有可能扩大故障,我一般都是在那个亮线的驱动板上面压几下,看压倒那里不亮了,就在那一片用一团脱脂棉压下去,在上盖壳,一般坚持个一年半载没问题,没有盖壳的就有点麻烦了,要在外壳上面动脑筋

谁能用风枪搞那他真是牛人了

网友:
有人用风枪搞

网友:
关于屏电路的介绍的确是很有用

网友:
学习了,正好有几个屏坏的,试的练练手!谢谢

网友:
有点复杂,并且风险很大呀。。

网友A:
请教下楼主 我前天修了个技屏显示器,故障是开机先白屏,像漏光那样白屏
(从中间往两边)几秒后能显示,很模糊,跟没装显卡驱动一样。 后查得屏供电5V被拉低成3V,供电10脚IC发烫。断开不发烫,5V正常。又把相连的贴片电容全拆了,(没拆前量没发现有短路)我直接判为屏不良了。会不会是屏主控IC不良呢。请楼帮忙分析看看…………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有坏屏的时候可以试着处理看看

网友:
很好的资料  屏维修的资料介绍的太少了
留下来 学习学习!!!

网友:
看了楼主的介绍,肯定以后我修得好一两片屏了。

真心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 我前天修了个技屏显示器,故障是开机先白屏,像漏光那样白屏
(从中间往两边)几秒后能显示,很 ...

你看发热的那个是那个芯片,然后判断一下是哪路短路,对于你说的我不知道那个后面对应的电路是什么,你可以先换供电ic,不行的话就看哪路是输出脚,加2-3v的电压烧鸡
如果是驱动ic不良的话就要用压屏工具换驱动ic。其他的烧鸡一般都可以烧的出来。

网友:
很实用,正愁屏不会修呢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有遇到屏不好的可以参考

网友:
你好 我经常碰到屏电路坏的
今天终于看见高人现身了
请问你那个烧鸡法能讲清楚吗?
看起来很有用

新手学习!麻烦告知下那个2-3V怎么加啊!

网友:
想下载学习,可是没分啊

网友:
楼主屏驱动IC虚焊能压吗

网友:
很好的经验    材料 也金典  我下载个 学习。

网友:
后来找到了VOUT是19V,是和一个六脚的芯片相连的。找了一个相同的换了之后VOUT是26v,暗屏修复了。

这个六脚芯片可不好找,淘宝上都没有买。
那就给我加点分啊兄弟

网友:
现在的很多修显示器的都会修屏了,我落后了

网友:
高人我分也花了,下载下来没有用啊,麻烦传份给我353539130@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看了大家都 说好,我就忍痛割爱,下一次吧

网友:
哥哥,给咱发一份资料吧,我的邮箱是SSS09026@163.COM,顺便有机会向你当面请教也行。

网友:
正缺乏这些资料呢,谢谢了,下来看看

网友:
高手,麻烦帮忙发到我邮箱26814480@qq.com里面吧,谢谢!

网友:
请教下有个杂牌的显示器,开机过几分钟就一小半花屏,关掉显示器再开正常,几分钟后还是老问题,这大概是哪里出的问题啊,排线重新插过了

网友:
能发一份到我邮箱吗   5924296789@qq.com

网友:
好久没来论坛了,一上来就有这么好的资料。 收藏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好像修得好的很少

下了有两个压缩包都解了出错了 能否再上一次 或sky11208@163.com

网友:
楼主辛苦了  以后又机会  可以试着修下

网友:
分卷压缩包有问题,下下来解压出错

网友:
  液晶屏通病故障点列表打开居然是空白的

网友:
亮线的蛮少有压的好的

网友:
终于见到有关屏电路方面的维修资料了,真的非常难得。谢谢楼主提供给我们的这方面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资料不错,麻烦也给我发一份啊!我的QQ755230740。多谢了啊!

网友:
现在有关修屏方面的资料太少了楼主的资料真的不错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好,能不能把第二个资料补上啊?

网友:
这么多人踩 我也来,屏问题我都放弃了,以后得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资料能不能打包发个网盘啊

网友:
谁下载了发我一份吧!谢谢太多,下下来浪费好多份啊!

网友:
学习 了 我也有两个 戴尔22寸的 液晶花屏 以前也修过屏板 基本没修好 被楼主这么一说 陶芯片可能假的!

网友:
不错的资料,可是下载分要的太多了,都下载下来要扣我二三十分啊,呵呵

网友(2012-04-19):
精彩,精彩!非常难得!

网友:
呵呵,看了之后,对屏的结构有了大体的认识赞一个

网友:
对屏的研究到一个新的高度

网友:
看起来很有用

网友:
看了,没有什么用的,因为我早就有了这个资料,但没有什么用,所以也没有上传到论坛。

网友:
谢谢,最近也在研究屏电路,有这个真好

网友:
好东西,下了,但是怎么2.3都一样啊。

网友:
好贴子,大家一定要顶

网友:
什么啊,发了9分都不能用,楼主重新搞啊

网友:
好久都没有来论坛了,随便看看却发现这么好的东西,可是下载分又不够。

网友:
这是一个好的资料哟

网友:
兄弟,我下载了,可是压缩包出错啊,看在新手的份上,你看我没多少分,都下你的东西了,不能用,这太郁闷了,能不能发我邮箱一份啊,谢了
2634743787@qq.com

网友:
佩服楼主,学习了,虽然会修屏上电路也不一定多赚多少钱,但就是对技术热爱,让我们不断向更深的方向学习

网友:
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
楼主,求助,早两天在试屏时,误把上屏电压跳在12v上,结果白屏了,三星17正屏,屏板上屏供电保险烧了,换上还是白屏,下面不知如何下手了,求楼主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哈哈 以后遇到屏也修修看

网友:
供电部分那块的电容哪个容易坏啊?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很受用啊

网友(2012-05-20):
修屏的很稀少的资料。楼主v5啊

网友:
加个好友吧
可以向你学习一下

网友:
全下了,备用。很实用的资料,谢谢楼主,希望以后能常见楼主的大作

网友:
可调电源表烧鸡大法

网友(2012-06-30):
很好拿出来分享

网友:
资料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实操就有点难了。哈哈。

网友(2014-04-12):
有点 复杂,维修之前部分还能出图像的 最好跟 客户说明白

网友:
有用 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