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8A

楼主(2012-03-20):
同行送来一台HKC S988A ,故障亮一下即灭。以前修过该型号机,判断电容胀鼓。拆机目测电源高压板各电容完好。一只8脚MOS烧毁,型号为SUF2001,用4606代,通电试机灯管亮,以为修好了,半分钟后又灭了,测4606短路。以为高压包短路,对调两只高压包,再换4606,灯管亮的同时手摸新换的4606严重烫手,另外一只温度正常,排除高压包。怀疑前级驱动的贴片三极管有问题,拿手电仔细观察一只H2A已烧毁,换上通电正常,手摸4606温度正常。刚修好,写出来给各同行作个参考。

厉害 顶一下

网友:
换完驱动管后,最好用波波打一下波形。

网友:
没那个设备呢

苦恼的是 ,维修量小,缺乏示波器、 BGA设备等大设备

网友:
支持老乡 这个机器驱动板也容易坏 换过三台的驱动板了 注意这个机器的驱动板分高分屏和非高分屏的

网友:
这款机型电源板也喜欢坏,坏了还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