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820T不开机

楼主(2012-03-20):
ACER 3820T 板号:JM31-CP
测得开机按键上有3.3V电压,按开关有跳变电压连接到EC(NPCE781).
通电没有一个指示灯会亮,无待机电压,
客户拿来说是拔插了电池后就成这个现象,经我换过EC后现象不变,请问这个机器的EC内是否有程序。
主板上系统供电的3.3V和5V都没出来

网友:
那你要先修待机,看看有没有过保隔,过了就看看3V5V芯片,没过就修隔离保护电路了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正常,拉一个3.3V的电压到系统供电芯片(RT82223)的开关脚(13PIN)上能出来3.3V和5V,但还是无法开机。
感觉还是EC没有工作,EC的供电和RST信号都有的。请教这个EC的工作条件,有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ec有供电,开关有3v就是没待机而且待机芯片微微发烫没PGGOOD输出

网友:
楼主应该先分析一下图纸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是不是有3 5V电压啊

网友:
还是找个图纸看下好点

网友:
开关键有触发电压,有可能此机在触发后才会产生3、3V及5V电压。查南桥晶振有无起振,查到EC到南桥有无发出信号。

网友:
看下  3 V  5V 的   电源芯片 我才遇到一个的 就是 电源芯片 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