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LQ-300K打印异位,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20):
如图,打测试页WINDOWS LOGO正常,“打印机测试页”这几个字就错位成左右两段了,相差三个字符的样子
Windows

网友:
里面滚轴光栅脏了。。把盖子取开用酒精搽干净
反对楼主:
1.5
chi
反对楼主:
滚轴光栅??净瞎说

网友:
mfkjgg
反对楼主:
针式打印机,有滚轴光栅吗?建议LZ检查色带和进纸单元

网友:
这个打印机太老了,我有个好的还闲置,要吗,拿去

网友:
打印头同步带的张紧弹簧 或是润滑不够
还有25针的打印线有问题 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换个好点的打印线 或是直接用并口转USB的打印线 试试
反对楼主:
1.0
chi
反对楼主:

网友:
清理了一下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chi
同意楼主:
这个是300k通病,要彻底清洁字车和字车轴。不严重的上点油也能继续用。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是驱动不对也会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2-04-26):
要彻底清洁字车和字车轴 字车轴上面喷点PHILIPS上去就可以

网友:
笔架跟笔架导轨之间的摩擦力增大
做个功能清洁,如果没有效果换一个笔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