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开机掉电 请求各位看客帮忙分析下,CPU无复位。
会员20122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03-20):
型号:A860 版号:DACVM9MB6AO REV:A
故障:摔过后,不开机。
到手后无待机,修好待机后,修短路,短路修好后。南桥缺少一组供电,供电正常后。开机掉电(电流上到1.2后,过上10秒左右掉到0.2,再掉到0.可以再次触发)。之前的细节就不讲了。现在的问题是北桥给CPU的H_RESET#拉低+1.05V_VCCP,导致H_RESET#无法给CPU 那位能够分析是在什么情况,该电压会被拉低。北桥的各路电压都正常,DMI还没有测,现在PCIRST .PLTRST 时钟,PG都正常,南桥烤过故障依旧。

补充内容 (2012-4-21 14:05):
由于前段时间比较忙,一直没有告诉大家最终结果。此机器是北桥掉点了,掉了一边,放弃维修了。

会员20122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点评):
摔过的机子最难修,建议放弃,

网友:
都不愿意分析吗?

网友A:
你要看南桥的工作条件 VCCRTC   rtcclk   vcc   rtcrst

网友A:
再看一下北桥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看一下北桥是否损坏

北桥代换?

网友B:
你都说了都正常
不是还没动北桥嘛
那就动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了都正常
不是还没动北桥嘛
那就动北桥吧

北桥除了供电还有那些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了都正常
不是还没动北桥嘛
那就动北桥吧

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一下试试

嗯,先试试

网友C:
可以考虑  网卡   声卡    PCIBUS 等  所有这个信号到达的地方  将其拉低

网友D:
楼主怎么知道是H_CPURESET#拉+1.05V_VCCP,
而不是+1.05V_VCCP拉的H_CPURESET#的?
有断开过R40?

网友:
我也同意时北桥空焊或坏了。

网友E:
可能北桥有问题吧 楼主没有先加焊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  网卡   声卡    PCIBUS 等  所有这个信号到达的地方  将其拉低

这个信号从北桥出来后经过R41到达CPU,没有去其他地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能北桥有问题吧 楼主没有先加焊试试吗

感觉北桥还有其他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但是我又不知道是那个条件。所以没有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先测试下CPU到北桥的条件

DMI总线在板层中,所以没有测

网友:
前面那些问题都修了,所以想坚持修到底

网友H:
未必不是主板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未必不是主板没有复位。

呵呵: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了都正常
不是还没动北桥嘛
那就动北桥吧

加焊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北桥还有其他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但是我又不知道是那个条件。所以没有动

同样是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南桥的工作条件 VCCRTC   rtcclk   vcc   rtcrst

rtcrst没有的话请问,,,机子能上电?

网友A:
rtcrst没有
不能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rst没有
不能上电

你QQ多少 加Q聊541739868

网友I:
想问下LZ是用护套测复位的还是上CPU测的,如果上CPU测不到的话那就得看南北桥工作条件都满足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问下LZ是用护套测复位的还是上CPU测的,如果上CPU测不到的话那就得看南北桥工作条件都满足没

CPU假负载上面没有CPU复位

网友J:
桥可能掉点了,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桥可能掉点了,修好也不稳定

我现在怀疑掉件,已经补上了三个电容了 。

网友K:
摔得CPU和座子扩孔了

网友J:
+1.05V_VCCP无电压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知道是H_CPURESET#拉+1.05V_VCCP,
而不是+1.05V_VCCP拉的H_CPURESET#的?
有断开过R40?

不知道他有木有测过这个上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摔得CPU和座子扩孔了

用假负载测CPU到北桥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和复位都是正常的,如果虚汗或者掉点阻值肯定会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他有木有测过这个上拉供电

R40的1脚有1.05电压,取掉R41后R41的1脚也有1.05的电压。上上去后R40和R41的2脚电压都变成了0.33

网友:
引用 网友J:
+1.05V_VCCP无电压吗

R40的1脚有1.05电压,取掉R41后R41的1脚也有1.05的电压。上上去后R40和R41的2脚电压都变成了0.33

网友J:
北桥拆下来看看,可能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北桥拆下来看看,可能掉电了

我订了北桥  等北桥到了 再说

网友:
先拆下来看看,主要怕掉点,而不是北桥坏

网友M:
多半是桥内 焊盘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多半是桥内 焊盘脱落

CPU假负载上面的复位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