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 CPU温度急速升高

楼主(2012-03-20):
华硕M2v-tvm主板开机10多秒就报警,稍后死机。冷启动立即进bios查看CPU温度,发现温度在几秒内快速升高到95摄氏度以上并开始报警,紧接着死机。CPU及风扇散热没有问题。后来发现用手使劲按住CPU散热体,温度立即恢复正常。上焊台重焊CPU座,还是一样。难道要换座?请教修过此故障的师傅给说说。

网友(点评):
我今天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换了新的超频三青鸟,CPU底座,都不管用,原机是AMD4600+,后来我把我自己机器上的 5200+换上了,这次没事了,温度稳定再42度左右,我把换下来的4600+换到我自己机器上,居然也没事了!

网友(点评):
后来我又把那个4600+换回去,温度还是嗷嗷的高,奇怪了,两个CPU呼唤一下,居然都好使了!不解!

网友:
我晕,cpu散热不好,是散热器与cpu接触不好造成的,和cpu座有什么关系啊,重新上硅胶,把散热器安好试试,不行的话换一个散热器试试,散热器变形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是散热器与cpu接触不好造成的,和cpu座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换个超静音的风扇试试 那种散热会好 并且扣压力强

网友:
照你这么说   你先看下风扇架子有没有问题,看硅脂是不是烧干了    不行的话重新换一套架子和风扇

网友:
cpu坐子有问题是不是额

网友:
加硅胶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2013-06-21):
这个板我现在也用着,不过CPU,主板温度达到70多度,硬盘50度左右,风扇换过几种,都没有效果,但是可以正常使用,玩游戏的话就不行会很卡,反应不过来

网友:
这个板谁使用过,或正在使用的啊,一般的情况都检查过,风扇,硅胶,低架都换过了,也清理过,就差CPU,电源没有试换过了,有没有谁碰到CPU出问题而导致的,怀疑是CPU的问题,谁知道情况麻烦告诉声,QQ630432147

网友:
放电 清BIOS

网友:
主板北桥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