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恢复数据

楼主(2012-03-20):
我一个现代2G U盘认不到了 灯也不亮了 系统下也认不到,我拆开看了
怀疑主控芯片挂了   我现在有一个4G的现代的U盘  主控芯片用的一样的
能代换主控芯片吗   换上去之后就能读数据吗?

网友(点评):
找一样的U盘对调闪存。

网友:
只要品牌,主控一样的话,可以把数据倒出来

网友:
拆存储颗粒的时候稍微注意点,焊盘耐温低。

网友A:
别换主控,直接换存储颗粒。那样安全点。

网友:
推荐换储存颗粒,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存储颗粒  用烙铁焊接的时候 引脚互碰引起的短接会 让数据丢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换主控,直接换存储颗粒。那样安全点。

存储颗粒  用烙铁焊接的时候 引脚互碰引起的短接会 让数据丢失吗?

网友:
数据倒出来了没?
怎么也不见回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