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到电源板上的ON/OFF脚

楼主(2012-03-20):
显示器是 联想 LXM-WL19AH,   电源高压一体板是  PI-190DTLB想改高压板,不过不知道怎么找电源板上的ON/OFF脚,上图大家帮我看下,谢谢大师们

网友:
先找出接地,再找开关脚,正常电压是3.3V ,亮度调节是0-5V,所以很容易判断出开关脚。

网友:
查高压板上 电源开关管一般为Q1

网友:
看电源板上的驱动板接口经过高压部分的两根小线,一般经过一个三极管的那根小线就是咯,没有三极管的话可以一根跟接上试,反正就两根小线

网友:
版主都亲自来了。呵呵呵

网友:
如果有标的有的标EN或EM 没标的话他只有两条线控制高压板 两条试着接最简单

网友:
看从驱动板上过来的那条线 经过一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