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61s14可以用RT9259代替

楼主(2012-03-20):
今天修一PCI-E的显卡,测试为不显示量没有GPU供电,看GPU供电用UP6161S14做电源管理,看与8PIN连一2R2电阻烧坏,换一个电阻还烧,量8PIN对地阻值很低,也许是UP6161S14坏了,但没有相同IC换就找了RT9218换上但不行,还不出电。换一RT9259上去后电压出来,显卡点亮了。

网友:
谢谢楼主啊,真是及时雨啊,我也有一台,在正纳闷怎么测呢

网友:
以后可以借鉴一下了。谢谢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了

网友A:
嗯,修好了,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修好了,谢谢啊

代换了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换了就好了吗?

是啊,之前我都准备给客户退了,看了这个贴就试了一下,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