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问题

楼主(2012-03-20):
一张技嘉GA-945PL-S3。开机之后不跑码。有复位。隔个几秒就断电。刷BIOS也是一样。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求解

网友:
可以把CPU座加焊试试

网友:
供电时钟好好查,看下是不是有哪里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吧。如果是我我会先 IO换了再说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了。问题解决了。只是内存槽下来的一颗6520的八角芯片坏了。换了就跑码

网友:
底座短路了      加焊下 实验下

网友:
好像是供电管理IC,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干   IO  。肯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