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古董机维修问题

楼主(2012-03-20):
FMV-6120NU2本,主板不插CPU按开关能上电不?哪位大虾修过,请指教。

网友:
我没有见过不插CPU造成不能上电的机器,当然有些机器会掉电,但是肯定会上电!

网友:
不上cpu是可以上电的 到目前还没遇到不能上点的

网友:
不上U强行加电,应该可以,不强行的话估计加不了电。

网友:
intel原装板不上CPU好象就不能上电

网友:
830什么的型号不上U是可以的。你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