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 P5Q主板死机

楼主(2012-03-20):
打游戏的时候的就会死机,不打游戏机器就正常,显卡,电源所有东西都换了 ,就是主板的问题
这一般都是什么问题,查也不好查
显卡

网友:
你换个硬盘或内存试试,打游戏的时候摸摸主板的桥发热不。

网友:
SB有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故障,玩游戏偶尔忽然卡死.或慢慢!不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