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联想E260换完主板以后,开机的问题,麻烦大侠进来看看。急急急在线等解决办法!

楼主(2012-03-20):
今天给联想的E260换完主板以后,BIOS恢复过默认配置了。开机老是停留在选择第一启动的界面,而且无论选择了硬盘启动、光驱启动都会跳回刚刚选择的界面
,用U盘启动,USB光驱启动都没用,硬盘拿下来用光驱启动也是没用
发几张图片给大家看看! 就是会回到这个界面!

BIOS里大家看一下!

现在就不知道是BIOS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大神帮解决下看看。

网友:
不认硬盘?

网友:
建议给你师傅看看,没这个能力不要扛这个活。

网友:
你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器试试能启动么。。

网友:
要顶啊。不要沉啊

网友:
换个硬盘不插光驱试一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的话换旧板上的BIOS片子。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  一是硬盘没有系统  二是光驱没有引导光盘

网友:
主板BIOS 问题

网友B:
应是硬盘没有引导吧,可以将硬盘拉到别的机上,GHOST一个系统,然后换回这台机上适放。

网友:
你把bios对调一下不就找到了吗

网友:
这个机型硬盘或光驱没有有效的引导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系统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是硬盘没有引导吧,可以将硬盘拉到别的机上,GHOST一个系统,然后换回这台机上适放。

要是光硬盘没引导,我放了USB光驱为什么也引导不了??我的U盘也是他的这种BIOS需要按AIT选择,,郁闷

网友(点评):
有些本本是很奇怪的,同样都是可引导U盘,却会有些可以,有些却怎么就引导不了,在实际操作中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在没有思路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些尝试。这也是维修的一个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  一是硬盘没有系统  二是光驱没有引导光盘

麻烦请您看下他的这款BIOS是属于什么版本的bios没遇到过这样的BIOS,选择的时候需要按AIT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硬盘问题的话,我选择光驱启动应该也可以的啊。。

有的机器在发现不了引导设备的情况下会自动进入启动选择,万一你的硬盘不引导,光驱没读出盘,老机器又不支持usb引导呢。。所以才让你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器试试。我以前碰到过类似情况,我都是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克隆完系统,装回来完整安装。

网友:
先看看COMS电池是否有电,再不行加焊南桥

网友:
都不是  LZ 你把键盘拿掉 可能会有惊喜哦!

网友D:
老大,我怎么看的是你把 IDE口全部禁用了啊(那个第二张图中的两个 Disable 改为 Enable应该就行了)

网友:
拆机裸板装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  一是硬盘没有系统  二是光驱没有引导光盘

还有认不到硬盘 也会卡到BOSS 不知 楼主在BLOS里看到有硬盘没有

网友:
感觉还是BIOS没设置好

网友C:
是啊,我看见是禁用状态,可是找了半天都无用。BIOS里没有IDE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认不到硬盘 也会卡到BOSS 不知 楼主在BLOS里看到有硬盘没有

没有。、看不到硬盘。那要是看不到硬盘,光驱启动总该可以把。连光驱启动都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看见是禁用状态,可是找了半天都无用。BIOS里没有IDE选项

那就是说,BIOS出现问题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我怎么看的是你把 IDE口全部禁用了啊(那个第二张图中的两个 Disable 改为 Enable应该就行了)

有同感  支持 支持

网友F:
重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G:
你看一下F12按键是否正常
这种现象是找不到启动盘,没有软件的话把软件驱设置为DIS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一下F12按键是否正常
这种现象是找不到启动盘,没有软件的话把软件驱设置为DISABLE

按了F12无反应。BIOS里也按了,都无反应!

网友:
你这是没有有效的引导设备造成的。你这主板好像不支持usb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刷一下BIOS看看

请问如火热刷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