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 2621 程序出错,按键不能用,分辨率不可调,求个程序

楼主(2012-03-20):
乐华2621板子 用M190A1-02的19寸宽屏现在分辨率不可调,只有640X480  按键不起作用,通电就是开机,按调节键没反映,判断板子程序出错,想重刷,请帮忙提供一下程序文件,有详细烧录方法更好,谢谢

网友:
乐华2621板子 用M190A1-P02的19寸宽屏,现在分辨率不可调,只有640X480  按键不起作用,通电就是开机,按调节键没反映,判断板子程序出错,想重刷,求MCU程序文件,1440X900 ,5按键。有详细烧录方法更好,谢谢

网友:
你确准是乐华的2621?

网友:
没程序 买块万能的得了25元

网友A:
他目前这个就是通用板,,

网友:
没问题是乐华的,背面有HD0704054310的贴纸,板子上是B.GM251B 7062字样,按乐华和鼎科的命名应该 是乐华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目前这个就是通用板,,

通用的大多是外接线的,插头的,这个是带VGA接头和电源插座的,原来 买的哪个就是自己重焊的VGA和电源座,焊了出问题就不能换了,所以想找个程序试的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的大多是外接线的,插头的,这个是带VGA接头和电源插座的,原来 买的哪个就是自己重焊的VGA和电源座, ...

你可以吧VGA头焊上去啊、电源座也可以焊个的、

网友:
现在 的板子问题多,还不如原来 的用的时间 长了,自己焊了。出问题了就不保了,还是看看能不能修好旧的吧

网友:
换通用版算了,,,坏了再换

网友:
我给你一份程序

网友:
我也有这块板子程序坏了,后来只好换万能驱动板

网友:
谢谢,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