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三星显示器供电不稳只亮2秒就灭了

楼主(2012-03-20):
今天遇到一个三星的显示器,插上电之后,按开关只亮2秒钟就灭了,高压板也没有鼓电容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经验的来说说,会修的不会的都来说说经验

要查一下论坛的贴子,应该对你有帮助吧
你到底是不是搞维修的 没电容鼓包 你就不找到查下其他的地方吗 最基本 高压 灯管

网友:
测试灯管有无坏,

网友:
还有高压线圈及MOS管

网友:
高压板 灯管问题。自己查

网友:
电源-高压版-灯管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查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问题    让修电视的 换了高压板 解码板就好了

网友:
第一灯管,第二高压部分,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你换上一套通用板试下先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显示器一般用个三四年灯管坏的机率会很大    如果灯管没有问题的话重点抓高压板   你刚才说的板子没有明显故障那应该是高压包挂了    你改个高压板试下     我说的是凭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     你参考一下、

网友:
换高压板撒,这个 嘛,

网友:
查查各部位有没有短路,先卸掉高压供电,正常都是高压断路。

网友:
先测灯管,一根根测,在测开关,在测电源板供电,在检测高压

网友:
嘻嘻,高压供电是用的SB二极管还是对管呀?

网友:
我感觉这种论坛只适合给学员用。一般的人不要让他注册。不然的话。我们学的东西全被他们偷学了。

网友:
灯管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如果只给学员用的话,论坛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网友:
电源,高压,灯管,逐个排查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大大的!!

网友:
我也有台19宽坏了 。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三星的高压板上高压线圈坏的很多,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板

网友:
维修不是只修电容鼓包的吧?

网友:
我有台显示器也是开几秒就灭 换高压板搞定

网友:
这要看 是屏灭  还是  连着电源灯一起灭了  。 如果只是灭屏的话  问题就出在高压和灯管这块。    如果连电源灯一起灭的话  问题就是 电源板了。

网友:
先测灯管,灯管没问题直接换高压。

网友:
三星显示器高压线圈及容易坏

网友:
三星通病很多 ,高压包 ,按键  不过灯管相对少点

网友:
一般是灯管 或是高压板

网友:
我也不是太懂,但说一下我的经验,有错的不要见笑。你说灭的意思是显示器的指示灯也灭了吗?还是屏黑了?
如果指示也灭了,要查一下按键板是否接触不良或者是电源板。如果是屏灯灭了,就要查看一下是灯管或是高压板的问题了,你可以外接灯管测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