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在BIOS里面可以认到。PE不行

楼主(2012-03-20):
    刚刚接到一客户送来的IDE硬盘,250G的  在BIOS里面可以检测到,但在DOS,PE里面认不到。不管用什么磁盘软件也认不到。求解?

网友:
  补充:硬盘是西数的

网友:
用了那些磁盘软件?

网友:
一键分区,或者换个PE

网友:
SATA驱动问题

网友:
先把硬盘在别的机上分下区再试,如果还不行,那就换块硬盘,这种情况一般是硬件不兼容

网友:
用dm分区软件试试可不可以发现,如果可以,直接分区试试

网友:
用光盘试试`。一键分4区/

网友:
我用了    PQ    DM   MHDD    DISKGEN    等等  都无法认到

网友:
客户说是装了个什么破解版的东东。就成这样了   郁闷

网友:
我也 遇见过 这种硬盘  后来   进DOS   在DOS 下 ghost 的

网友:
在BIOS里面能认到?那么MHDD肯定可以认到,楼主用MHDD都认不到,只能无语。

网友:
难道是主板在作怪?

网友:
挂从盘试下。

网友:
换MHDD版本,解锁硬盘。再不行杀手锏PC3000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硬盘,BIOS下可认到,MHDD,DM万用版,都不行

网友(2012-04-19):
MHDD是不认从盘的,一定要插在主盘位。。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BIOS里的硬盘模式。是IDE还是AHC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