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电脑维护问题……头疼(菜鸟求助)

楼主(2012-03-20):
给学校机房维护电脑。这学校的机房的电脑就一个毛病:开机没显示,解决办法:把机箱打开,擦擦内存条,擦擦还原卡。装上,OK,亮了。 装箱。 过一天,又无显,又擦擦内存条,又好了。天天重复这种无意义的劳动。有经验的大哥知道这是什么毛病吗?这机房都快愁死我了。老师说上第一节课不好使,第三节课打开时又好使了。,真是无语了。

网友:
清洗一下内存槽

网友A:
换个内存存条试试,检查内存条周边的卫生,还有就是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只有教老师自己学着自己擦内存了

网友:
用洗板水清晰内存插槽。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220电压低不低
其次测主板电池电压
再者短路绿线强制开机,如能开机查开机电路,测3V 5V 12V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电压不正常换电源试下,一盘电源坏的可能性大(我遇到过这种故障是因为电源坏的缘故)
第四清理主板尘土,开机测是否有短路.

网友D:
应该是主板上电容鼓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主板上电容鼓包了

全铝电容。看不出来有没有包,电脑是一年前统一采购的。很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220电压低不低
其次测主板电池电压
再者短路绿线强制开机,如能开机查开机电路,测3V  ...

重插一个内存就正常,你说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教老师自己学着自己擦内存了

嗯。然后我就不用修了,也就不用赚钱了,你这主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存存条试试,检查内存条周边的卫生,还有就是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只要擦擦重插肯定正常。卫生没法搞。屋里灰大。

网友F:
这种问题多了

网友:
用什么察的啊 内存槽察了没啊 用力点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全铝电容。看不出来有没有包,电脑是一年前统一采购的。很新。

那就检查内存供电和内存插槽  可能贴片电容因为灰尘引起静电击穿失效了

网友G:
重新清理下机箱里面的灰尘,内存用橡皮檫檫,检查主板周围有无异常情况!

网友H:
把机箱全清理一边。。 然后装上去就可以了。。保证第2天不会复发的。。 我有做过机房清理电脑。。 吃灰尘吃死了、、、 几百台机子。。老子清了2天 2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检查内存供电和内存插槽  可能贴片电容因为灰尘引起静电击穿失效了

贴片电容击穿失效了。重新插内存条也会暂时好使吗?这机房的电脑这么神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机箱全清理一边。。 然后装上去就可以了。。保证第2天不会复发的。。 我有做过机房清理电脑。。 吃灰尘吃 ...

你是怎么清理的啊兄弟。我就有刷子和橡皮。是不是要向版主大大说的用洗板水擦内存插槽啊。我每次都是用刷子刷刷内存槽,橡皮擦擦内存。插上。好了。过几天,又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新清理下机箱里面的灰尘,内存用橡皮檫檫,检查主板周围有无异常情况!

就是这么做的,周围有没有异常看不出来,都是新主板,应该没有什么大毛病吧。擦擦好了。过几天又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多了

常见的问题有什么啊兄弟

网友:
有些主板内存插槽比较松。

网友:
机箱除尘把,用鼓风机 很好使。本人在学校机房待过两年多,这种问题很常见

网友:
保内的机器记得报修哦。

网友:
你换个主板指定好!!!!!

网友:
给你说思路 你一直在反问?可曾检查过?  算了 ,不说了 ,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清先内存插槽用洗板水或酒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常见的问题有什么啊兄弟

内存,你换了试试啊啊,为什么只察啊

网友:
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可以用无水酒精或者三氯甲烷清洗内存槽和PCI插槽   机房学生多 建议进门带脚套  无水酒精和三氯甲烷一般五金店里都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220电压低不低
其次测主板电池电压
再者短路绿线强制开机,如能开机查开机电路,测3V  ...

这位老师说的很到位了,可以试试~

网友:
估计内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是还原卡的问题啦

网友:
换几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板哪里接触不良啊,拔插内存时,让他接触了,

网友:
一般是内存的事,换一个现在内存都终身保的,怕啥 逐一排查。注意清洁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