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修流程收藏

楼主(2012-03-20):
①部分主板不加CPU或者假负载时不通电,比如Intel厂家原装主板,七彩虹的845GL主板,技嘉主板上使用型号为8712或者8702的I/O的主板等等。

部分主板不加CPU风扇时不通电,比如此462接口的主板中较多,这是主板的监控功能导致的现象。
③硕泰克主板中,有部分不加显卡不通电,这类主板大多在AGP槽旁边有一个跳线和一个红颜色的状态灯。

除去上述设计的因素,主板不通电的故障一般就是以下原因造成:
①电源接口处,红线或者黄线有短路故障,导致电源保护,现象是主板可以瞬间通电,但是自动断电,重新插拔电源后,仍是瞬间通电又自动断电。此故障可以通过断路法,断开

短路的元件,既可排除。(主板上用到KA7500B电源IC的主板,5V短路时点开关无任何反应)。*

②. ^-CMOS电池电压不足(低于2.6V),导致32.768KHZ的晶体工作异常,不能给南桥提供正常的工作条件.此故障易引起主板不能通电,或者时不通电等现象.在目前的主板中,由于电

池没电引起主板通电异常的较少,排除的方法也较为简单,只要换一块新电池就可以了.

③没有CMOS跳线帽或者CMOS跳红帽处于Clear CMOS状态.此故障易引起主板不能通电,或通电后不能关机等现象,排除的方法比较简单,将跳线帽跳回到Normal就行了.'

④32.768KHZ晶体工作异常.此故障易引起主板不通电,时通电时不通电,不能正常关机等故障.一般引起此故障的原因是南桥待机电压异常,晶体损坏或谐振电容损坏,晶体与主板接触

不良,CMOS跳线处无电压或者CMOS跳线与南桥之间的线路有问题.

⑤PWR开关处电压没有3V-5V,此处电压大多是紫线通过稳压器转换后或者直接通过电阻给开机处提供,部分主板可能由自已厂家的特色电源模块来提供,如V星的MS-5.
⑥点击PWR开关后,没有低电平触发南桥或者I/O(83627系列I/O是高电平触发)。目前主板中,从开机到南桥或者I/O之间的电路设计大比较简单,此种电路中多为南桥或I/O损坏

绿线(PS-ON)到南桥或者I/O之间开路。目前主板中,这个故障较多,往往是控制绿线的三极管损坏较多。

⑧  b. g南桥的待机电压异常。此电压由紫线提供,一般是紫线通过稳压器,运算放大器,三极管转换而来。在主板维修中,由于待机电压异常引起主板通电异常故障很多。
⑨南桥或者I/O损坏,它们是开机电路的核心组成部分,几乎所有关于主板通电异常的故障都有可能是由它们损坏引起,一般通过代换法排除故障。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9232#lastpost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yxl12429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又是迅维网复制的乱码。烦就一个。

网友:
这样的贴子也发出来,太没责任心了吧

网友:
对新人有帮助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