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二修本945GM修复一列

楼主(2012-03-20):
同行送来一台V3000,945GM主板接电源后有待机电流无触发
拆开后发现,EC,南桥,桥供电1.05都被人动过
先从故障分析,不触发先检测EC,用放大镜查看了EC的引脚,发现很多脚位都虚焊,话不多说直接拿烙铁拖焊,拖完后可触发,电流到0。2几停住
测试全板电压,发现1.05无电压
找来图纸

1D05V_S0 是由MAX8743来控制的,8743还控制了1D8V_S3,测试1D8V_S3已经正常,所以跳过芯片共用脚位测试,直接测试与1D05V_S0相关的部分,测试U26第4脚,无波形,测试8743第19脚又4.7V电压,测试第12脚 ON2时电压只有1V,看来问题出再ON2上正常应该为3。3
ON2是由MAX8743_ON2控制的顺着图纸找

PM_SLP_S3#和PM_SLP_S4#分别经过R367,R368变成了MAX8743_ON1和MAX8743_ON2,测试R368的电压为3.3V是正常的
PM_SLP_S3#和PM_SLP_S4#是南桥发出的

因为上面侧过PM_SLP_S4#的电压为正常,所以分析南桥的工作条件应该满足了,PM_SLP_S3#电压不正常要么被拉低了,要么是南桥本身问题,而此板被上家动过EC和南桥,为了判断故障,直接把EC换掉了,换完后无果

换完EC就剩下南桥了,南桥很可疑,于是把南桥也换了,换完后机器正常

网友:
还是要图纸哦````楼主有V3000的图纸吗?

网友:
此机器是这几天修过的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一个了,说实话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很强悍吗  佩服学习中...

网友:
有图纸的情况下还是好修的 啊

网友:
有图纸   有配件就是好办

网友:
对会时序的来说,确实不难。。。修好就是硬道理,不管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