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12-03-20):
  问下高手们,就是像一个3  5V管理芯片我要查它的引脚定义,我是菜鸟。是不是有顺序的啊,先VCC把。然后查那些 ,还是每个角都要查一下啊,还有怎么知道那个引脚的电压是接上适配器就有的,那些事开机后产生的,高手们帮忙解答下,小弟感激不敬

网友(点评):
查看图纸啊

网友:
看图纸``书上也有`

网友:
和我当初一样,慢慢来就好 了,不要急!!要自己慢慢领悟最好,就算告诉你你也不一定接受的了

网友:
说说我也学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有些图纸上有那个上电时序,好比那个5V AL 在前面他就是待机的把,5V SUS在后面是后面开机产生的把

网友:
有的图纸上有时序图,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的图纸上有时序图,你看一下就知道了